声音传输

楼主(2017-08-12):
请教一下在四轴上安装一个什么设备能起到声音传输的功能,飞控是apm,遥控器是乐迪at9s的。

网友A:
第一个声音和飞控,遥控器没关系
第二个你是要把声音传到飞机上  还是飞机上传到你耳朵上
第三个 图传可以把飞机上得声音传下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声音和飞控,遥控器没关系
第二个你是要把声音传到飞机上  还是飞机上传到你耳朵上
第三个 图传可以 ...

对我的意思就是想把飞机上的声音传到地面上。除了图传以为还有别的设备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我的意思就是想把飞机上的声音传到地面上。除了图传以为还有别的设备吗?

只传输声音的话   可以用小型FM发射器模块  用收音机接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我的意思就是想把飞机上的声音传到地面上。除了图传以为还有别的设备吗?

就图传的方法最好  如果有那就是用手机

网友:
创兴科图传你值得拥有

网友:
现在没有单独的专用声音传输方案吧,就像楼上说的图传基本都带话筒或者支持话筒,可以传输,不过录得都是螺旋桨噪音没什么用吧

网友:
七楼正解,意义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