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关于APM飞控解锁后电机不能怠速转的问题

楼主(2017-08-12):
我之前弄了一台apm2.8的鸡鸡,260机架的,用蜻蜓30A电调,电调自动校正油门航程的,所以不用手动校正,鸡鸡解锁后电机不能怠速转动,上网查过资料说把mot-spin-armet这一项设定为70就会有怠速转动,已经试过这个方法了,还有是刷过3.21和3.15的固件,还是没有用,有其他人试过这个问题吗?怎么解决?

网友:
我试过315   321都没问题 有怠速

网友A:
为啥要解锁怠速  我觉得很不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要解锁怠速  我觉得很不安全

有抬速才安全,证明已经解锁了

网友B:
全部叁数表!有个叁数是电机怠速速度的意思!设置0就是不怠速.有数值就是有怠速我调7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全部叁数表!有个叁数是电机怠速速度的意思!设置0就是不怠速.有数值就是有怠速我调70

这个办法我用过了,没有用,解锁后还是不怠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办法我用过了,没有用,解锁后还是不怠速

刷固件吧……我之前用apm出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就重刷固件……你把数值设大点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刷固件吧……我之前用apm出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就重刷固件……你把数值设大点……

固件都刷了3比了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固件都刷了3比了,

刷不同版本的!刷成固定翼的!再刷回来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刷不同版本的!刷成固定翼的!再刷回来……

都试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