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入门

楼主(2017-08-12):
我入手一个XXD电机,30A电调,我也知道肯定不能通电就转,但实在不清楚我该怎么去控制这个电调。我看电调介绍说要接8K PWM,这个不难。可是我没有遥控器,我怎么推油门推到最高???我在网上看道的,说pwm周期为20ms或者10ms,2ms就是满油门了。这跟介绍不一样了啊?我应该怎么去设置pwm?

另外,我要启动电调是不是,要控制占空比从0-100慢慢增加即可,至于到底多慢?有定数吗?3s增加10%可以吗???

网友:
为什么不去买一个舵机测试仪 多少钱
难道楼主要自己写个单片机程序控制电机 这就比较麻烦

RC PWM标准  不都是满油门2ms
20ms 是PPM把

网友:
不要适搞了!赶紧买摇控器!别乱折腾

网友:
舵机测试仪可以校准油门

网友:
你需要一款舵机测试仪 8块钱 不包邮
如果楼主会单片机 就可以自己搞

网友:
买个商品控就全解决了,你要是动手强就做个萝莉控也能解决,我感觉你研究的方向不对吧?

网友:
不用做全能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