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IY交流] 萝丽8通道接收机和MWC完美结合。

楼主(2017-08-12):
萝丽8通道接收机和MWC完美结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副翼其中一个舵机反向安装

我用Y线可以吗?也就是只用飞控的一个通道接Y线,控制副翼,这样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版的mwc飞控有必要那么多通道吗?

它要5个通道

网友:
五六个通道够了

网友C:
楼主试飞了吗?我也准备改我的玩具4轴,交流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试飞了吗?我也准备改我的玩具4轴,交流一下

我是飞固定翼,目前还没有 飞,发现副翼同向,有问题

网友A:
副翼其中一个舵机反向安装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Y线可以吗?也就是只用飞控的一个通道接Y线,控制副翼,这样可以吗

Y线也是同向,可以用一个舵机用连杆链接两副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Y线也是同向,可以用一个舵机用连杆链接两副翼

我现在发现用Y线不是同向了,而分别是二个通道,就产生了同向,我估计,当初没有飞控的时候,我已经用Y线将二个舵机变成了反向。还有就是运动方向的问题,如果向左倾,左边的副翼应该是向下,右边的副翼向上,对吗?如果机头向下,那么升降舵应该是向上,反之向下,对吗?不是很清楚,在此请教。你玩固定翼飞控吗?能不能QQ请教,我的QQ99489915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发现用Y线不是同向了,而分别是二个通道,就产生了同向,我估计,当初没有飞控的时候,我已经用Y线 ...

对的,

网友D:
你的mwc用的什么传感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mwc用的什么传感器

我用的是mpu-6050模块

网友E:
你这个mwc飞控的教程给一个嘛,我也想搞一个来飞固定翼, 只用增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mwc飞控的教程给一个嘛,我也想搞一个来飞固定翼, 只用增稳。 ...
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92849-1-1.html
我们一起制作交流,我也是用来增稳,也在摸索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mpu-6050模块

我打算做一个自稳云台,飞控功能不需要,我就只买了gy521传感器,不知道云台自稳会不会漂移

网友(2017-09-19):
楼主,我也做了一个,萝莉控加mwc 简版飞控,固定翼模式,现在是不能解锁电机,。
你的副翼通向的问题,要拆飞机,把一个舵机换一个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