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泡泡老师教程] 飞控

楼主(2017-08-12):
什么飞控不需要调参就能用

网友A:
肯定有 一般老百姓买不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有 一般老百姓买不起

哈哈!!!!

网友:
QQ飞控就没调参软件

网友:
没有得吧  最低程度也要调感度
一般默认参数都好飞的

网友B:
新手课堂,KK多轴飞控的使用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9055-1-1.html

网友:
泡泡老师,我之前看过你用at9s设置NAZA,七通道SWE用于姿态模式。但六通道SWG的(飞行模式、航向锁定、返航锁定)不是很明白。这三模式要怎样使用?是不是要配合七通道的那三种模式使用的?最好能举个例子,谢谢飞控 飞控 作者:我心你懂吗 5686 飞控 飞控 作者:我心你懂吗 389 飞控 飞控 作者:我心你懂吗 4812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课堂,KK多轴飞控的使用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9055-1-1.html

泡泡老师,我之前看过你用at9s设置NAZA,七通道SWE用于姿态模式。但六通道SWG的(飞行模式、航向锁定、返航锁定)不是很明白。这三模式要怎样使用?是不是要配合七通道的那三种模式使用的?最好能举个例子,谢谢

网友:
qq,拧一下螺丝就可以。

网友:
切糕 直接上机就用

网友:
泡泡老师,我之前看过你用at9s设置NAZA,七通道SWE用于姿态模式。但六通道SWG的(飞行模式、航向锁定、返航锁定)不是很明白。这三模式要怎样使用?是不是要配合七通道的那三种模式使用的?最好能举个例子,谢谢飞控 飞控 作者:我心你懂吗 6761 飞控 飞控 作者:我心你懂吗 4492 飞控 飞控 作者:我心你懂吗 56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