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win10用BF刷固件无法找到串口

楼主(2017-08-12):
用的win10,x64,看5imx一个贴有方案,大概意思就是用win7,那还说个毛啊。。。还搞什么格式转换

自己各种研究,去ts的申请下载驱动也试了,win10无法刷机模式识别串口,但是连接调参串口良好,有人能解决wei10刷固件的问题不啊,感谢

网友:
自动识别吧啊 我刚重装windows 10,没遇到你说的情况!

网友:
换成ST的flash固件模式,先把固件用官方flash刷写软件转换成bootloader底层烧写固件格式,应该是后缀是.img格式吧忘了记不清了,这种方法就是单独的摒弃任何飞控电路直接将固件与stm32芯片通讯,进行烧写更没有什么验证,关于bootloader驱动,装了flash stm32刷写软件后会自动识别芯片

网友:
stm的驱动先装,然后装zadig

网友(2017-11-08):
WIN10一点也不好用啊

网友:
中心感谢  好文章 收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