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速度仪知识集锦

楼主(2017-08-13):
加速度计、角度传感器知识
整理与解析
1、传感器基础知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2-2、比力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2-3、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倾角原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3-4、Question and answer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3-5、电子罗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3-7、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区别与联系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4-8、常用芯片介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4-
交流QQ:1002100760
1/4页
1、传感器基础知识
陀螺和加速度计是惯性器件,是用来测量相对惯性空间的角速度(或对于积分类型的陀螺来说是角增量)和加速度。
在三维空间中,描述一个刚体运动要六轴,三轴加速度,三轴角速度。
加速度传感器:测量加速度的值,是指直线运动,一般以重力加速度g 为单位。
角度传感器:测量角度的传感器,范围比较广泛各种角度与倾角传感器有些不一样。角度传感器可以是垂直的,各种安装方式都行,是指相对角度。多数的角度传感器是以加速计为基础,通过重力加速度分量估算角度,通常也会要求在静态下测量。
倾角传感器:倾角传感器其实是个绝对角度,原型是加速度传感器,是指被测物体与地球引力(垂直地球)的夹角。所以它应该是个绝对值。
加速度是测量轴向的力,由F =ma,m已知,就可以知道力(加速度)的大小,所以惯导系统的里都是讲“比力”,因为力是比较出来的。
2、比力
比力:单位质量上作用的非引力外力。
通常我们说“用加速度计测量载体的运动加速度”,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确切,因为加速度计测量的不是载体的运动加速度,而是载体相对惯性空间的绝对加速度和引力加速度之差,称作“比力”---艾弗里尔B,查特菲尔德著.高精度惯性导航基础.北京:国防工业出版社,2002.
在一般线加速度计中测量的是比力(a+g)不能分辨出重力加速度g 和运动加速度a。一个加速度计只能测量一个方向的比力,测量矢量必须使用三个加速度计;测量值与安装方向、姿态有关,且受安装精度影响。
三个加速度计垂直安装可测量比力矢量,进而得到运动加速度。
2/4页
3、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倾角原理
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以重力为输入矢量来决定物体在空间的姿态,把加速度传感器固定在物体的水平面上,当物体姿态改变时,通过测量由于重力引起的加速度,你可以计算出设备相对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。通过分析动态加速度,你可以分析出设备移动的方式。
4、Question and answer
Q:固定位置输出定值是否应该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呢,就是根据重力加速度测量本身的位置呢?
A:位置固定時,未受到外力影响,沒有转动,加速度计或陀螺仪输出就是定值+噪声。
但是跟用加速度计测量[位置]則是两回事。
Q:为啥四轴要装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呢,位置传感器与角速度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呢?
A:物体在自由空间的运动是两种运动的组合:质心的平移+围绕质心的转动,因此,物体运动有6DOF,6个自由度:3个平移自由度+3个转动自由度。
我理解认为,加速度计数据由于短期不可信而长期可信,所以来配合陀螺仪测量转动的,防止只有陀螺仪造成的角度误差及发散,共同测量围绕质心的转动。
IMU 即便静止状态,位置和姿态的输出也会因为各种误差以及噪声产生偏移和误差。
5、电子罗盘
还有,大家对电子罗盘理解都有些片面,电子罗盘未必一定是磁罗盘,用磁阻传感器做的罗盘,受铁磁性零件的影响太大。实际应用中不多,部队列装与科研单位中用的电子指北仪中,更多是基于陀螺仪做的。
电子罗盘,也叫指南针,指北针或者罗盘,罗经都有人叫。是通过磁传感器测量地磁磁场来判别磁方向的,是个绝对值。但
3/4页
继续阅读
相关知识点
加速度传感器
位移速度及加速度检测
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
电阻应变式加速度传感器
力平衡式加速度传感器
1 / 6
整理分析与研究
室内整理
归纳与演绎
大断面分析方法
2 / 6
角速度和角加速度
刚体的定轴转动
3 / 6
角加速度
描述刚体转动的角量
4 / 6
速度与加速度传感器
机器人传感器
5 / 6
加速度传感器与振动测量
转速流量速度加速度传感器及其测量方法
6 / 6
相关推荐文档
整理石英挠性加速度计知识
用于角度测量的加速度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处理方法
330400和330425加速度计加速度传感器
加速度度传感器测量位移的原理与误差分析

差动式力平衡加速度传感器的相关知识
利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物体的倾斜角度
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电路的研究与开发
用力传感器测量位移和加速度的方法

结合角速度传感器(陀螺)与加速度计惯导原理
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电路的研究与设计
百度搜索
飞机遥控器..
飞机遥控器..
万能遥控麻..
鹿晗主题桌面
奔跑吧葫芦兄弟
奔驰4s店
跑步软件
跑步减肥

网友:
最后一个亮了

网友:
懵懵懂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