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模灯带控制器用不了

楼主(2017-08-13):
某宝买了航模灯带控制器,两根信号线接接收机第五六通道,一个控制开关,一个控制闪烁,但是用不了啊,不知道遥控器是不是设置有问题,新手求助,谢谢

网友:
若没有示波器,你先接舵机到接收输出,看看操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还有这种操作?不是只有一根信号线吗?

网友:
我上次也买了不能用,后来卖家通道舵量调到百分之四十才正常使用

网友:
脉宽太窄,能量不足以启动led。就是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