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电池

楼主(2017-08-13):
我家有好多代步机的电池可以改航拍吗?不知道是多少c的……型号是26650锂电池!

网友A:
可以的  放电深度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  放电深度很大

是不是要用在固定翼上面?四轴不行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要用在固定翼上面?四轴不行吧?

嗯,固定翼不用太大电流

网友:
看看电池上有没有喷码,正规电池在每节电池上都有喷码来标注电池的基本规格

网友:
我是用来做电包的

网友:
这种电池的c都不会太高。

网友:
這種電池的放電C數不高...
拿來做充電站還OK...
但是要玩固定翼就不建議了...
但是如果大型多軸的話...
確實有飛友使用18650串並電池組...
但是這種的還是建議使用大廠牌的新電池比較保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