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源18650锂电池容量测试仪

楼主(2017-08-13):
       现在18650电池比较普通。大家接触最大的就是LED手电筒,作为电子业余爱好者都想知道我自己使用的18650电池容量有多大?上面的容量有没有虚标!
前不久看到国外有一开源项目,作者用Arduino pro做的18650容量测试仪,本人感觉不错,就优化电路画了PCB图,现在打样,自己做了一个样品,经测试发现2个小问题!

1:原作者设计放电电流不可设定!(经本人测试 充满一只标2400MHA的18650电池 放到程序设定的3.0V电压,差不多用时2个多小时)
2:精度不是太高!(希望有大虾做更进一步优化,本人只做了测量精度上面的小小的硬件改动,原作者两只到地10K电阻,我换成了12K,测量更精准一些)
注:原作者ID:deba168 来之INDIA

好了不多说,先看看原作者原理图:

以下是原作者联接示意图:

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,一共就10多只元件和配件。电路很简洁!

以下为原作者源代码:

本人编译的HEX文件:

本人重新画了PCB板。

打样PCB回来了

焊接好效果

USB供电后效果

安装好18650电池后效果

打样PCB一共只有10张,现在只余下9张了,打算4元一张出给须要的朋友,快递费10元,让自己回点打样成本!
另外本项目中用到的配件基本上都还有多余,除了液晶屏(因为本项目中液晶屏是最贵的!),按成本价格给须要的朋友。
觉得楼主无聊 不喜的人,请勿喷!

atmeg328P芯片      6.8元一只
18650电池座          1.8元一个
5W 10欧水泥电阻   2.5元一只
场效应管IR L3103S  1.1元一只
蜂鸣器                    0.5元一只
MicroUSB座             0.2元一只

网友(2018-05-29):
效率比较慢,如果大容量多拼的电池组,那不是得几十个小时?

网友A(2017-08-13):
用高精度的电阻应该可以提高一点精度  另外我觉得  1. 如果把放电电阻接到MOS管和GND直接  只测电阻的电压 (IRLZ44查资料得知内阻是0.028 即使是电池满电的情况下 电流=4.2/10=0.42A MOS管的电压=0.42*0.028=0.1176V 电阻再分压 单片机I/O口测得的电压=0.00588v  AVR单片机的AD/C是10位的(没记错的话)那么分辨率=5/1024=0.0488V  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 单片机测得的MOS管电压将会变为0) 当然这样驱动MOS的电路需要修改2.去掉测量电压的分压电阻  I/O口直接测量电压   精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

网友B:
换个大的水泥电阻,给航模锂电放电可以吗

网友:
很实用的东西,顶起

网友:
没必要吧  a 6之类的充电器就可以放电 自己还转一下转接头就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个大的水泥电阻,给航模锂电放电可以吗

这个只能放3.7V的锂电。航模电池用B6 A6 A9或是更好的308放电效果更好

网友:
我买的4800mAh比你来的2000还轻

网友C:
楼主给链接,我要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给链接,我要一个

对不起没有一个 !

网友D:
09年独立设计开发的一套容量测试仪,当时还木有arduino也木有O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09年独立设计开发的一套容量测试仪,当时还木有arduino也木有OLED

漂亮 顶上去。重新开个贴,介绍一下你这款的精度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漂亮 顶上去。重新开个贴,介绍一下你这款的精度

自动识别锂电和鎳电,原始设计资料已经被我丢掉了,看看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动识别锂电和鎳电,原始设计资料已经被我丢掉了,看看就好

哎,可惜了!

网友:
不错,不错,高手如云啊

网友:
看来设计还待优化!顶一楼,支持一下!

网友:
顶一下,顶一下

网友:
一路从mydigit炮过来,终于可以下载源程序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高精度的电阻应该可以提高一点精度  另外我觉得  1. 如果把放电电阻接到MOS管和GND直接  只测电阻的电压  ...

原电路作者设计没问题, arduino单独供电,输出PWM是稳定的,此电压下MOD管内阻是0.025,这是系统控制没办法,随着电压降低电流会减小都正常,只要5伏稳定本系统就没问题,管子原作者选用的就是低压导通的管子,如果管子不对头就得改驱动电路了

网友(2017-11-08):
感谢楼主的奉献

网友:
好东西,先做个记号

网友(2017-12-09):
放电电流太小,而且只是单节,如果电池组能放电10a还是比较好的,我之前也找过,淘宝有一种180一套,但是局评论都说精度不够

网友:
楼主,有PCB 卖吗

网友:
mah是怎么计算出来的

网友(2018-05-22):
Spanning the Solar Spectrum: Azopolymer Solar Thermal Fuels for Simultaneous UV and Visible Light Storage

网友:
现在有12位精度的STC单片机   期待那位大神用STC做一个

网友(2018-11-20):
想要做一个,求教,

网友(2021-01-05):
看帖学习,回帖加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