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关于多轴低电双BB响怎么弄?

楼主(2017-08-14):
泡泡老师,什么是双BB响?怎么弄?

网友:
看来是问泡泡老师的

网友:
双BB是两个吗?

网友:
系统不能上传图片的问题已经解决。服务器升级以后,会更稳定,速度会更快,希望大家踊跃发贴交流,感谢大家对论坛的支持!

网友A:
这就是双响BB,插在电池平衡头上,背面有个按键,可以设置报警电压,一般我们设置3.6V报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双响BB,插在电池平衡头上,背面有个按键,可以设置报警电压,一般我们设置3.6V报警。

谢谢老师

网友:
雁过长空,影沉寒水,雁无遗踪之意,水无沉影之心。

网友(2018-05-23)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双响BB,插在电池平衡头上,背面有个按键,可以设置报警电压,一般我们设置3.6V报警。

是不是2S就是7.2V 高压就增加0.1每个电池
如果对于实际电池怎么测试最佳报警电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双响BB,插在电池平衡头上,背面有个按键,可以设置报警电压,一般我们设置3.6V报警。

泡泡先生还是别推荐这种垃圾玩意儿了!两种都用过 精度最好的就是BX100那种bb响  就算那样也差个1-2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