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大佬来帮个忙喽,复活电调需要你!!

楼主(2017-08-14):
上次机子因为电池突然掉压而炸鸡,又因为电调放在电机下面,电调在地上磨了,回来后发现有一个电调电源线负极焊盘连着掉了,另一个正极焊盘掉了,而且这个连电容都给磨掉了,,哦,电调是乐天40a
(如图,这是正极焊盘掉的)
(这里电容磨掉了,,)

(这是负极焊盘掉的)

看图很明显,焊盘全掉,那个掉负极焊盘的还好,左边打磨下又有铜露出来了

疑问一:负极焊盘最右边有两排小孔,量了下,和负极相通,据说电调板一般是4层,所以,假如我就把电源线负极焊接在如图打磨出的铜板上,是否可行?会因为电流过大而出问题吗?

疑问二:最难办的是正极焊盘掉的了,,现有如下想法:把电源线焊接在背面的电容上,唔,这个貌似不太行,怕电流大出问题,然后去网上找原理图,只找到一个20a的,直接把电源线正极焊接在MOS管脚上是否可行??(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,,)

疑问三:板子背面那两个电容是多大的呢??

提出以上三个问题,希望大佬多给我出出主意,帮助我复活我的电调

楼主:
哦,对了,那个电容直接在XXD电调上拆一个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个新的,免得又炸鸡

网友:
四轴换新的吧,这个修修拿去飞固定可以,不稳定了滑降也行,四轴不稳定只有炸鸡

网友:
我估计这电调不会用4层板,你可以从侧面看下确认

网友:
悍盘掉了直接放弃吧

网友:
电容易大不易小,标准的12V470两个串连,或者直接买一个24V470的一个电容就够了

网友A:
搞线嘛,选择接触面积越大越好的地方焊,找不到就刮一个接触面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线嘛,选择接触面积越大越好的地方焊,找不到就刮一个接触面出来

OK了,我主要是怕电流大出问题,,在MOS上焊线,测试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