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T小胖子试飞失败求助

楼主(2017-08-14):
FT小胖子老是向右转 微调也没有用 在什么情况下飞机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向左打方向舵微调 不行的话把电机座稍微歪一下,别用直的电机座

网友:
把电机座向右调一下看着

网友:
电机往右做点右下拉角

网友:
电机座太直

网友:
如果是大奖叶那就是啦角问题,小浆叶问题不大,

网友:
后推应该做上拉角

网友:
这个叫,flitetest 雨燕

网友:
主机翼貌似不正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

网友:
认真研究扭矩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