银燕AVAN低空视频+飞机详细软硬件参数设置

楼主(2017-08-14):
列出自己的软件件配置供大家参考。
硬件动力方面:
RS2306+AVAN三页
紫弹35A-DSHOT600,进角中高
F4飞控
格子铺200轴距机架,下板4MM
空鸡重量:

电池和录像机总重:

飞控(3.17)参数和滤波设置:

以上,仅供参考

网友:
场地真的是太棒了

网友A:
不够低,没突出桨的优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够低,没突出桨的优势

这贴不是评测。憋操心了。。把你自己的飞机整稳定掉头不要颤抖再说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贴不是评测。憋操心了。。把你自己的飞机整稳定掉头不要颤抖再说吧 ...

即使不是评测我也没说错啊,还不许人评论了?我的视频是抖,还是小舵修正 你自己看看清楚吧

网友:
F4怎么样

楼主:
其实基本没区别,双4K和双8K。。。。其实开越高飞机飞控越敏感,对于飞机没有异常振动源的来说增加了灵敏度,对于飞机状态不好的,开越高飞机状态越差。
F4我个人觉得和F3最大的改善是更专一了,更加针对穿越机设计的,去除了多余的IO,F3还有什么红外超声波什么鬼的。没屌用。。。然后F4大多数都自带了OSD,也是相对实用。。。我用的便宜F4   71还包邮。没有OSD。。

网友B:
你这滤波是乱来。。。。谁教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滤波是乱来。。。。谁教你的

???黑匣子我只有这里两个峰值,300左右的是桨共振。。。滤波本身按照国外的说法,甚至是BF软件的提示,只要震动良好,越高效果越好。滤波压低只是为了压掉过大的震动而已。

剩下来的D陷波,在陀螺仪陷波范围内仍有一些相对比较高的,即便是加了D陷波也只能压下去一点点,实际飞行中,D陷波那点加不加完全没区别。

现在流行的本身就是关闭陷波,D滤波开成TP1,。BF作者自己都说了,BF默认的滤波陷波,是针对中等以上的异常震动设定的,为的是让大多数有异常震动的飞机还能飞。。明白了不?

楼主:
然后按照BF的默认陷波,对于么有异常震动的飞机,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飞控的D反应速度变慢,会加剧洗桨副作用。。。所以才在飞机良好的情况下尽量的关闭或者调高陷波,和滤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基本没区别,双4K和双8K。。。。其实开越高飞机飞控越敏感,对于飞机没有异常振动源的来说增加了灵敏 ...

最近都没怎么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