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看看图传这样焊对不对,怎么没画面啊?

楼主(2017-08-14):
图传foxeer 摄像头run cam

网友A:
图传和摄像头之间的线是对的,板子上的不清楚,这板子没用过,你最简单的办法是,把电源线直接接3s电池试试,看图传上写的是7-24,3s电池直接供电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传和摄像头之间的线是对的,板子上的不清楚,这板子没用过,你最简单的办法是,把电源线直接接3s电池试试 ...

哦,意思是直接图传接3s电池?

网友B:
这是黑蚁吗   没玩过穿越  不懂帮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意思是直接图传接3s电池?

对,你先这么试试,你接那个口我不清楚具体输出定义,感觉这板子上应该带有osd,你把图传和摄像头接一起显然是不打算用osd了,那电源可以直接和电调那些并联到电池上,7-24V,3s 4s电池都能直接兼容。

网友C:
你的分电板和飞控和我的一样,没有osd。链接应该是对的。看看图传的数显管亮不?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分电板和飞控和我的一样,没有osd。链接应该是对的。看看图传的数显管亮不?是多少?

一接电源就显示2.和4两个数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分电板和飞控和我的一样,没有osd。链接应该是对的。看看图传的数显管亮不?是多少?

长按2秒显示频道数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你先这么试试,你接那个口我不清楚具体输出定义,感觉这板子上应该带有osd,你把图传和摄像头接一起 ...

我要是想要osd是不还要吧摄像头和图传分别焊回到分电板上面

网友C:
图传供电没有问题,(图传咱俩的也一样)。摄像头接线对吗?什么接收?

网友D:
楼主如果把图传摄像头供电完成了的话,那么摄像头信号线黄色接下面那个板子的cam,板子左边的vtx接进入图传的黄色信号线,也就是说图像信号进入板子后,板子里面的电压,飞行时间会叠加到图像,再输出到图传,图传再把叠加了数据的图像信号传回显示器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如果把图传摄像头供电完成了的话,那么摄像头信号线黄色接下面那个板子的cam,板子左边的vtx接进入图传 ...

我看你的分电板带osd,要不然给那俩接口干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如果把图传摄像头供电完成了的话,那么摄像头信号线黄色接下面那个板子的cam,板子左边的vtx接进入图传 ...

好,我试试

网友:
发射固定一个频道 然后在接收里搜一下 或者接收固定 选择发射换不同的频道 看到有影像就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图传供电没有问题,(图传咱俩的也一样)。摄像头接线对吗?什么接收?

接收是眼镜,肯定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看你的分电板带osd,要不然给那俩接口干啥

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行

你的分电板不带os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接收是眼镜,肯定没问题

拍个摄像头接线图,不是摄像头的问题?

网友:
对的。你把12v短接就行了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是黑蚁吗   没玩过穿越  不懂帮顶

和黑蚁每半毛钱关系,这是原版spF3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和黑蚁每半毛钱关系,这是原版spF3

噢   我还以为是黑蚁飞塔呢

网友:
不试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