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乐迪R6DS

楼主(2017-08-14):
乐迪的这款接收器怎么弄双油门

网友:
接收机弄双油门通道?

网友:
3通电和5通道设置混控

网友:
是双电机吗?在高级菜单可编程混控设置,油门通道混控另外一个电机通道,然后比例设置+100%,设定一个开关启动。

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qq :285041697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