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taba遥控器大神请进

楼主(2017-08-15):
请问futaba遥控器里面行程量end point和双曲率dr都可以调节整个通道的上限值,控制飞机的姿态,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楼下是大神

网友:
end point的值要大于等于双曲率的值

网友:
虽然我也用,但是我根本都不知道啥双曲率

网友:
futaba遥控器大神请进 [ futaba遥控器大神请进 [ futaba遥控器大神请进 [