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桨平衡

楼主(2017-08-15):
如果桨不平衡有什么办法让它变平衡?

网友A:
拿透明胶粘,最好有个桨平衡器辅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拿透明胶粘,最好有个桨平衡器辅助

哦,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

网友:
静平衡只能排除一个震动原因
还有机架自有震动频率 螺旋桨动平衡 这些也是头疼的问题

网友:
换桨是一个好办法

网友:
要活跃起来才有牛币赚

网友B:
用高档次的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高档次的桨。

求推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推荐

AVAN

网友:
顶帖也是一种美德!

网友(2017-09-18):
买个平衡器 慢慢贴胶布。电工胶布

网友:
我也来试试胶带

网友(2018-01-04):
建议做桨的动平衡校准   刮桨法最好

网友(2018-03-08):
横向不平衡好搞,贴胶带。难得是纵向不平衡,很难搞。热熔胶贴一大坨都还不行。还影响美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