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涵道求助

楼主(2017-08-15):
我是新手,玩塞斯纳现在已经能熟练起降,我现在用的是天地飞6如果我以后玩涵道,需要换高级点的遥控器吗?涵道机t45入门可以吗

网友A:
遥控器需要换!!!

网友:
最好换吧

网友:
换个好点控

网友B:
不换控也能玩,T45没问题

看你那个版本的天六吧,如果是不带屏幕,机械微调的那个,建议换吧,那种不能保存模型,没法同时保留两个不同机型的混控数据和微调数据。

一般增加新机以后那个控就有点别扭了,总不能每次都微调一遍在玩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遥控器需要换!!!

求推荐500左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换控也能玩,T45没问题

看你那个版本的天六吧,如果是不带屏幕,机械微调的那个,建议换吧,那种不能保 ...

500左右的求推荐

楼主:
500左右的求推荐

网友:
那可以考虑天7,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兼容你手头的接收机。

网友:
摇控器可以买乐迪at9或者是at9s涵道机建议买KT板的歼十!便宜又好飞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推荐500左右的

D10很不错!!!

网友:
预算500可以买天8了,但天8比较重,新版天7不错,重量手感都都可以,带油门锁,5比例通道2个开关通道,玩多轴也行,兼容你现在的接受机,推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