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自动调参参数无法保存

楼主(2017-08-15):
apm2.8 自动调参后无法保存调参数据,用定高模式,打开7通道,调参完毕后直接降落,遥控器打左下角加锁,这样试了好几次都无法保存参数,还是默认参数,不知道哪里有问题,请各位赐教。谢谢!

网友A:
设置了几通道自动调参??
我试过,自动调参后,手感还变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了几通道自动调参??
我试过,自动调参后,手感还变差了

第七通道啊

网友:
6对7通道

网友B:
升空 开loiter模式 选Ch6或者ch7开始调参 调参完不要把ch6或者ch7掰回去直接降落 连usb/数传 能看得到新的参数

不要迷信自动调参 并不可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升空 开loiter模式 选Ch6或者ch7开始调参 调参完不要把ch6或者ch7掰回去直接降落 连usb/数传 能看得到新的 ...

就是这样的,不能保存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的,不能保存啊

不能保存你就手动保存一下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了几通道自动调参??
我试过,自动调参后,手感还变差了

手感变差很可能是机架不适合自动调参,apm官方指导说自动调参一定要用刚性机架。

我试过碳纤的650,自动调参后很完美。
尼龙的那个最常见450机架调参后没法飞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手感变差很可能是机架不适合自动调参,apm官方指导说自动调参一定要用刚性机架。

我试过碳纤的650,自动 ...

嗯嗯,所以我450自己调的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嗯嗯,所以我450自己调的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怎么自己调啊,能教教小白吗?遥控乐迪AT9,飞控2.8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怎么自己调啊,能教教小白吗?遥控乐迪AT9,飞控2.8

pid啊 这得自己去好好潜水  一句话是说不完的

网友:
450机架,调参后会后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