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FT探索者飞不稳咋办

楼主(2017-08-16):
我自己模仿FT的探索者瞎做了一架,能飞,但总感觉舵量大,咋办?

网友A:
我也做了一架,飞得很稳,你是什么动力,分析分析
PS:固定翼飞机好不好飞关键看三个东西:重心/推理线/舵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做了一架,飞得很稳,你是什么动力,分析分析
PS:固定翼飞机好不好飞关键看三个东西:重心/推理线/舵 ...

配置是网上买的SU27板机的(学生党一枚,没钱),重心在电机前约5cm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配置是网上买的SU27板机的(学生党一枚,没钱),重心在电机前约5cm处

kv1400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v1400?

对对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对对

嗯 这动力可以   调好重心  重心在副翼3分之一的位置左右   然后不要带动力抛地上 看是否抬头

网友B:
看你描述感觉舵量大,那就把舵量调小点呗,遥控就能干的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描述感觉舵量大,那就把舵量调小点呗,遥控就能干的事

我已经调到新手模式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 这动力可以   调好重心  重心在副翼3分之一的位置左右   然后不要带动力抛地上 看是否抬头

多谢大神指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已经调到新手模式了……

(⊙o⊙)…
新手模式,第一次听说这么个说法,具体舵量都是可以调的,难道你是那种超级山寨的没屏幕的六通控?

如果是的话,就只能机械方式调整了,调整孔位,舵角那边越靠外安装舵量越小,舵机摇臂那边越靠里面安装舵量越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(⊙o⊙)…
新手模式,第一次听说这么个说法,具体舵量都是可以调的,难道你是那种超级山寨的没屏幕的六通 ...

哦,多谢了(MC6的控……)

网友:
瞎做  两个字是重点   圈起来  考试要考

  哈哈开玩笑

网友C:
你的控太高级,我们的控都是高手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控太高级,我们的控都是高手模式

已经调到新手模式了

网友(2020-03-07):
引用 楼主:
已经调到新手模式了

嘿嘿,我最近刚买ft探险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