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WC飞固定翼支持自动返航吗

楼主(2017-08-16):
MWC飞固定翼支持自动返航吗,我的切不到GPS HOME模式。

网友A:
怎么玩的?我手上有几个 别人给的 能请教一下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玩的?我手上有几个 别人给的 能请教一下么

论坛里很多教程,但是都是飞4轴的多。

楼主:
有GPS,并且也搜到了星,但就是切不到GPS HOME模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GPS,并且也搜到了星,但就是切不到GPS HOME模式。

连接电脑上切换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连接电脑上切换看看

连了呢,设置了控的一个三段开关到AUX2来切换GPS HOME与GPS HOLD,切换能看到舵量有变化,但是就是GPS HOME月GPS HOLD这两个都不会量,如果AUX2设置到其他模式就会亮。

网友:
刷inav固件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原来是GPS搜到的星数量不够,6M还是不行啊,10来分钟才搜到7个星。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