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8FB手机app调试方法步骤

楼主(2017-08-16):
1. T8FB如果需要手机APP调参,首先需要先升级到V201或以上的固件版本。
2. 下载手机APP,方可实现手机调参 。
1RadioLink T8FB安卓手机APP下载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VbZ8VX

扫码下载安装:

2RadioLink T8FB升级固件V201版本下载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bp9zL1P
3RadioLink T8FB安卓手机APP使用说明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o80VRD4
一、使用基本配置
1、安卓手机数据线一条,小头接到T8FBUSB口上,大头接OTG线的插口;
2、安卓手机OTG线一条,小头接到手机的USB口。
3、安卓手机系统要求4.0或以上版本。
4、连接方式如图(1
T8FB遥控器要先升级固件V2.0.1或者以上固件:

二、APP安装运行;
1、下载“RadiolinkT8FB.APK”到手机中;

2、安装完成后点击完成

三、连接和运行的步骤
1、先打开遥控器。
2、安装完APP后,再连接USB线,会提示连接USB设备,点击确定。在点击确定后会自动进入APP界面;
注意:某些手机(例如OPPO R9S)需要在设置里面打开OTG连接。

四、界面介绍
1APP一共有四个界面,分别为舵量显示基础菜单高级菜单功能设置
2、每个界面都会有“T8FB电压:7.98V”显示。
3、各个界面之前通过界面的按钮切换;
4、点击关闭按钮退出APP

五、舵量显示界面介绍;
1断开设备连接设备:打开APP后默认是连接USB设备的,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插上USB,可以点击断开设备,重新连接。
2读取数据写入数据保存数据载入数据,在这个界面上不能使用。
3关闭,点击关闭按钮退出APP
4舵量显示基础菜单高级菜单功能设置,四个按钮对应四个界面。
5“T8FB电压:7.98V”,显示遥控器当前电池电压。

六、基础菜单界面介绍;
1断开设备连接设备:打开APP后默认是连接USB设备的,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插上USB,可以点击断开设备,重新连接。
2读取数据,点击按钮会读到T8FB遥控器的数据,这时会响四声才完成数据的读取。
3写入数据,点击按钮会把APP的数据写入T8FB遥控器中,这时会一声才完成数据的写入,如果没有声音,表示写入失败。
4保存数据,点击按钮会把APP的数据保存到手机中/model/model01.textAPP会在手机的根目录下自动新建一个model的文件夹,会在model的文件夹下新建model01.txt
5载入数据,点击按钮APP会调用/model/model01.txt下的数据。如果没有/model/model01.txtAPP会提醒没有/model/model01.txt”
6关闭,点击关闭按钮退出APP
7舵量显示基础菜单高级菜单功能设置,四个按钮对应四个界面。
8“T8FB电压:7.98V”,显示遥控器当前电池电压。

七、高级菜单界面介绍;
1断开设备连接设备:打开APP后默认是连接USB设置的,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插上USB,可以点击断开设备,重新连接。
2读取数据,点击按钮会读到T8FB遥控器的数据,这时会响四声才完成数据的读取。
3写入数据,点击按钮会把APP的数据写入T8FB遥控器中,这时会一声才完成数据的写入,如果没有声音,表示写入失败。
4保存数据,点击按钮会把APP的数据保存到手机中/model/model01.textAPP会在手机的根目录下自动新建一个model的文件夹,会在model的文件夹下新建model01.txt
5载入数据,点击按钮APP会调用/model/model01.txt下的数据。如果没有/model/model01.txtAPP会提醒没有/model/model01.txt”
6关闭,点击关闭按钮退出APP
7舵量显示基础菜单高级菜单功能设置,四个按钮对应四个界面。
8“T8FB电压:7.98V”,显示遥控器当前电池电压

八、功能设置界面介绍;
1断开设备连接设备:打开APP后默认是连接USB设置的,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插上USB,可以点击断开设备,重新连接。
2读取数据,点击按钮会读到T8FB遥控器的数据,这时会响四声才完成数据的读取。
3写入数据,点击按钮会把APP的数据写入T8FB遥控器中,这时会一声才完成数据的写入,如果没有声音,表示写入失败。
4保存数据,点击按钮会把APP的数据保存到手机中/model/model01.textAPP会在手机的根目录下自动新建一个model的文件夹,会在model的文件夹下新建model01.txt
5载入数据,点击按钮APP会调用/model/model01.txt下的数据。如果没有/model/model01.txtAPP会提醒没有/model/model01.txt”
6关闭,点击关闭按钮退出APP
7舵量显示基础菜单高级菜单功能设置,四个按钮对应四个界面。
8“T8FB电压:7.98V”,显示遥控器当前电池电压。

网友:
乐迪居然为futaba卖广告

网友:
一字之差

网友:
多谢分享,刚买了一套.

网友(2017-12-07):
手机也能调参,现在的软件越做越高级了,早知道就买个T8FB了,比乐迪9的还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