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8-16):
我的飞控是apm2.8 用mission. plamner  进行罗盘校准  之后 出现 bad  compass  health

网友A:
来一张校准罗盘界面图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来一张校准罗盘界面图看看

现在可以了谢谢   是我罗盘的线没插好。

网友:
换个罗盘即可

网友(2022-05-03):
引用 楼主:
现在可以了谢谢   是我罗盘的线没插好。

你好,请问你的罗盘线最后是怎么插得?我是一样的问题,但最后还有一点始终插不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