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定翼的推重比

楼主(2017-08-16):
最近在玩固定翼,一般固定翼的推重比是多,请教各位大神

网友:
看你玩的动作了,客机的推力比是在0.3 涵道0.6可以飞 推力比越大越暴力,看个人需求吧!

网友:
lz推重比是看你的机机的,有些机机本来就慢,推重比不需要太大,可有一些就是为了追求高速度,推重比较大,也不能超过特别大的值,不然飞机会解体的,还有,一般上单翼飞机推重比很小0.3-0.5,下单翼0.5左右,高于0.5的不是涵道,就是为了追求速度的小鸡鸡

网友:
看你飞机  多重机型

网友:
越大越刺激

网友:
普通的都会接近1有的也会很低!俱体情况俱体分析。

网友:
推重比怎么算

网友:
推重比,推重比,就是推力与飞机重量只比。

网友:
一般0.5左右.很好飞了..大翼展0.3也飞过.

网友:
看你玩的动作了,客机的推力比是在0

网友:
我飞三角翼一般推重比1:2 朗宇2216kv2400配6×4桨配4s1800 45c电池,速度比较快

网友:
暴力拉升无压力,降落动力足姿态好调整

网友:
力大板飞

网友:
http://www.lyhtx.com.cn/w415262/v2.html

网友:
飘飘机0.5到0.8,3d机可以达到1.5以上

网友(2017-09-18):
每个机型不一样

网友:
0.3太小了,遇到点风啥的都飞不回来,我一般都在0.6或0.7这样

网友:
你们都不玩垂直爬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