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驱动安装不成功!

楼主(2017-08-16):
更换模拟开关,驱动装不上什么原因,更换之前能装驱动连接不上地面站!
因严重发热故换掉!
2650+32u2烧写数据成功!现在就是驱动装不上!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路过请教高手吧!

网友(2017-12-14):
用驱动精灵     我之前用驱动人生也没有安装成功       后来使用的驱动精灵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之前这个芯片烧了
没有问题的话USB边上的LED应该是亮的,你检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