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会修云台啊!

楼主(2017-08-16):
哪位高手会修这种三轴云台,炸机把俯仰电机和陀螺仪的线炸断了,其它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,返厂不给修。今天自己把线接好通电后发现主板的灯都不亮,没有任何反应了!请问论坛里哪位高手能修这种云台啊?

网友:
检查供电 从电源位置开始检查 细心点应该自己能解决

网友A:
返厂不给修,我去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返厂不给修,我去嘞

是啊,他们不给修炸过机的

网友:
不给修就换新把 航模就是这样

网友:
连接电脑也没反应?通电摸摸看那个芯片发热,

网友:
居然不给修?曝光一下品牌吧,以后大家躲着走就行了。
我的智云手持自稳摔断主梁和电机,厂家免费修,修完客服只是轻轻提醒一句“下次别摔这么狠就行啦”。这才叫完美售后,用户买着放心。呵呵有点广告嫌疑。但是事情是真实的。

网友:
买块板子就好了,传感器一般没问题。某宝搜bgc三轴云台板

网友:
这个云台好高级

网友:
曝光厂家。

网友:
我帮你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