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蚁飞塔链接futaba调试教程

楼主(2017-08-16):
首先,拿到飞塔我们要通过地面站连接到电脑,英语渣的我选择飞鱼地面站。
usb先不要连接,找到boot按钮的位置,按下按钮再插usb,然后烧写固件进去。(出厂自带bf3.1.7)
连接后点下校准加速度计,然后点复位z轴。
打开UART3作为接收机的接口。
选择接收机模式,用的sbus模式就选RX,sbus。
打开遥控,model select里面新建一个机型,命名为ANT F3。
照如图这样选择模型和接收机模式即可。
再调油门锁,我习惯是这样。
弄完之后飞机可以上电啦,因为不上电接收机没电!…,

楼主:
还没写完就点成发表了,那我接着写吧。futaba新机型设置一定要油门和升降反向!友情提示:调试飞机时候不要上桨!

楼主:
接着是通过这个sub来调节中立电1500的位置,自己增减看看变化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end point用来调左右1000-2000的行程,同上一栏。

楼主:
然后是解锁开关等等,遥控器设置5678对应地面站上aux1234通,以上是我习惯的方式。

楼主:
最后进行电调正反转的调节,用到blheli软件,具体可以看泡泡老师的教程。

楼主:
那么本次教程到处结束。(˵¯̴͒ꇴ¯̴͒˵)

网友:
一直用默认的1100-1940 飞,原来这里可以调行程

网友(2020-02-29):
引用 楼主:
还没写完就点成发表了,那我接着写吧。futaba新机型设置一定要油门和升降反向!友情提示:调试飞机时候不要 ...

油门锁是什么鬼哦,我调试两天了呢。

网友:
futaba有没有自带解锁开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