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飞控和GPS非标准安装位置

楼主(2017-08-17):
看一些大神的帖子,有两个INS_POS和GPS_POS参数,为什么我自己的pixhawk里搜索不出这两个参数,想问下怎么调出来这两个参数?

网友A:
什么东西来的

网友B:
调不出来 说明教程老了
自己 full parameter list 一个一个看过去吧
我都是这样做的 官方wiki 有的时候也不是说的很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东西来的

之前看了一篇VTOL的帖子,飞控没有装在重心上,需要修改INS_POSX,Y,Z的数据,xyz的正负和测量都搞懂了,可是怎么都找不到这几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不出来 说明教程老了
自己 full parameter list 一个一个看过去吧
我都是这样做的 官方wiki 有的时候也不 ...

固件一样的情况下,全部参数列表也找了,没找到。别人设置好的里面有这两个参数,自己的搜索不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看了一篇VTOL的帖子,飞控没有装在重心上,需要修改INS_POSX,Y,Z的数据,xyz的正负和测量都搞懂了, ...

我都是默认的 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

楼主:
3.8.0之前的固件没有这两个参数,默认就可以。之后的固件就要自己测量修改,修改了之后应该对定位、航向都有帮助,具体我也不太请吃。

网友(2019-05-10):
引用 楼主:
之前看了一篇VTOL的帖子,飞控没有装在重心上,需要修改INS_POSX,Y,Z的数据,xyz的正负和测量都搞懂了, ...

帖子能分享下吗,也遇到相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