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NIBUSF4 SD/PRO 解决LED WS2812灯带不能亮的办法

楼主(2017-08-17):
打开cli命令行
输入resource led_strip a8
然后save
把ws2812灯带信号线焊接到pwm6位置
设置开启灯带
搞定
不影响ppm接收机

网友:
有没有灯带设置的教程?

网友:
这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bug

网友A:
SD口旁边的J1插座就有led_strip,为何还要另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口旁边的J1插座就有led_strip,为何还要另接?

你能用算我输。这是飞控的bug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能用算我输。这是飞控的bug

飞控刚到手,没用LED,看图纸以为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我的led灯也不亮,我的是两颗的那种

网友:
只知道 INAV固件默认是你焊的隔壁那个针 CH5. 不用CLI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