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E800电机

楼主(2017-08-17):
550鸡架,大疆E800电机怎么配桨?电机座要另外配吗?还是普通的电机座都可以?18MM碳管应该用多大的电机座?合金折叠机臂要用多大才合适18mm的碳管用?

网友:
用原配1345s桨或者13寸碳桨直接固定18mm管当然用18mm电机座了好像没有

网友A:
店家都会有介绍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店家都会有介绍的吧

我现在正纠结动力搭配方面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正纠结动力搭配方面呢

搭配长续航吗?什么鸡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搭配长续航吗?什么鸡架

550鸡架

网友:
大疆原装桨即可

网友B(2017-11-08):
引用 网友A:
搭配长续航吗?什么鸡架

如果要长续航的话,配多大桨合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要长续航的话,配多大桨合适

桨越大,效率越大,续航更久,但是谁着机臂越长,机身震动很明显的,

网友C:
楼主电调和电池多大?我跟你一样,但是不知道电池电调选多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电调和电池多大?我跟你一样,但是不知道电池电调选多大的

配大疆电调上6s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配大疆电调上6s电

好的,多谢

网友C:
楼主,你这个电机座需要重新配吗?咱俩配置一样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这个电机座需要重新配吗?咱俩配置一样。。。

不用啊,我的可以用。又或者换个可以装得下电调那种电机座

网友(2017-12-10):
用原配1345s桨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