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换了个相机图传怎么接

楼主(2017-08-17):
如图,现在换了个相机,但usb线不一样。原来的线上只有三根,少了音频线。用现在的USB线怎么接?哪根是音频线?图1现在的usb线,图2要换上去的相机,图3旧的usb线

网友:
把正负极去除,剩下的挨个试

网友A:
现在这个接口很可能没有音频线,这种线最大的可能是用otg信号做视频输出,因为这就是一根普通USB线,USB线本身要用到4根线,还有一根OTG线识别主机从机的,相机显然不会是主机,所以省掉这根线可以做视频输出。

山狗是这种接法,有人测出来过。

你直接百度找micro usb定义,你会发现有5根线,其中电源VCC或者VBUS是5V输入,如果用相机电池可以不用接。
GND是地线就是图传上的黑线,D+,D-是USB信号线,这里不用,最后剩下那一根应该就是视频线,也就是图传上的黄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这个接口很可能没有音频线,这种线最大的可能是用otg信号做视频输出,因为这就是一根普通USB线,USB线 ...

刚才问了下卖家,这个竟然不带av输出,请问hidm能接模拟图传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问了下卖家,这个竟然不带av输出,请问hidm能接模拟图传吗

需要模块转,不知道有没有小的,你还是自己看看菜单吧,看有没有tv out选项之类的。

这是什么相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模块转,不知道有没有小的,你还是自己看看菜单吧,看有没有tv out选项之类的。

这是什么相机 ...

山狗f68,不带tv out,比较尴尬,好像只能买个转换器了,好像还挺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模块转,不知道有没有小的,你还是自己看看菜单吧,看有没有tv out选项之类的。

这是什么相机 ...

对了,转接模块是买输出480p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了,转接模块是买输出480p的吗?

没用过转接模块,我觉得你还不如配个小摄像头省事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山狗f68,不带tv out,比较尴尬,好像只能买个转换器了,好像还挺大的

我看淘宝页面说有,,你要是手里有富裕的usb线,就破坏一根按我说的接法接一下看看,就是比较考验焊工。或者淘宝一根山狗用的视频输出线吧,也就10块钱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淘宝页面说有,,你要是手里有富裕的usb线,就破坏一根按我说的接法接一下看看,就是比较考验焊工。 ...

问题是这个相机它usb不带输出,只能用hdmi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这个相机它usb不带输出,只能用hdmi....

我在一家淘宝店页面看到这个相机有一条消息,联系卖家索要USB转video out线的介绍

所以这个很可能有这个功能,我觉得到是有可能卖家自己不知道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这个相机它usb不带输出,只能用hdmi....

我有一个和你的接口一模一样的山狗是sj5000,支持视频的,应该就是接otg线加一地线,要视频实时,需长按上键,黑屏后图传就有了。祝你好运就是这机型,呵呵

网友C:
旧的是 mini usb,可以容纳最多 10 根线
新的是 micro usb,最多容纳 5 根线

市面上使用 micro usb 的相机只能输出视频,没看见过能输出音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个和你的接口一模一样的山狗是sj5000,支持视频的,应该就是接otg线加一地线,要视频实时,需长按 ...

请教一下,这机型不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旧的是 mini usb,可以容纳最多 10 根线
新的是 micro usb,最多容纳 5 根线

能请教下怎么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这个接口很可能没有音频线,这种线最大的可能是用otg信号做视频输出,因为这就是一根普通USB线,USB线 ...

我现在usb线减掉,只发现四根线

网友D:
这相机...80块买的DYS运动相机都比这个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相机...80块买的DYS运动相机都比这个强

那我花200买岂不是亏大了但我看看这个4k效果也还行啊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个和你的接口一模一样的山狗是sj5000,支持视频的,应该就是接otg线加一地线,要视频实时,需长按 ...

长按上键是不是拍照吗?怎么黑屏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usb线减掉,只发现四根线

因为最后一根没焊线啊,不然我为什么说要考验你焊工呢,需要在接头后面自己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请教下怎么接吗

叁考下面的 micro b,图中的是 usb 线的插头。一般只需接黄黑两根线就好。

网友E:
按这两个图接就行了,第四根是tv视频线。把相机调成tv模型就行了,我前段时间再做了一条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按这两个图接就行了,第四根是tv视频线。把相机调成tv模型就行了,我前段时间再做了一条

我设置里没有tv模式

网友F:
不外乎3条线 如果有第4条线那第4条线不是直接进GND就是不接
原来的是标准gopro的线 不是很标准的miniusb
新的是micro usb 一般没有音频就3个定义 GND 5V VidOut
淘宝上买得到的micro usb 的头就是这样 我这样的头经常做 因为云台挂的位置这个头经常被螺旋桨打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外乎3条线 如果有第4条线那第4条线不是直接进GND就是不接
原来的是标准gopro的线 不是很标准的miniusb
新 ...

问题是我现在相机找不到tv输出设置

ezk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我现在相机找不到tv输出设置

硬件不支持 没有引脚出来就没办法了
还不如买个便宜的 带av 输出的机器
hdmi 转av 太麻烦了 挂外面的炸就挂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设置里没有tv模式

是山寨山狗吗?有没有电视模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山狗f68,不带tv out,比较尴尬,好像只能买个转换器了,好像还挺大的

转换后效果很差,换相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长按上键是不是拍照吗?怎么黑屏?

如果长按上键是拍照那就不是我这个机型了。那就没办法了,不支持就是不支持!换吧

网友:
买家页面上应该有的

网友:
http://www.lyhtx.com.cn/w415262/v2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我现在相机找不到tv输出设置

看设置里有没有电视输出的选项,按上键黑屏,说明切换到AV输出了,应该有这功能。

网友(2017-09-21):
如果没有AV_OUT,只有HDMI输出的话,你可以看看下面这家公司的TX-5D;这个产品有HDMI接口,可以实现你的要求。

深圳世杰无线科技有限公司
公司网站;www.skyzonehobby.cn
公司阿里巴巴批发平台:https://shijiewireless.1688.com
专业的无人机5,8G无线图传 FPV视频眼镜 天线生产厂家官方指定QQ2162074768 价格SM

网友:
换根转接线,解决

网友:
天空很辽阔,我们一起飞

网友:
接口定义对了就行了,问商家要或者百度吧

网友(2017-10-21):
同样想知道,请大神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