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罗盘不能效正

楼主(2017-08-17):
求大神教

网友A:
内置的还是外置的

网友B:
要是外置的有个跳线的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是外置的有个跳线的挑了

那怎么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置的还是外置的

两个都不行

网友:
跳线帽拆了,机可以校准,还不行换条数据线,还不行就换GPS

网友(2017-10-29):
APM罗盘怎么校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