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pixhack刷了稳定v3.4.6版本固件以后找不到电机怠速参数

楼主(2017-08-17):
pixhack刷了稳定v3.4.6版本固件以后参数表里面没有MOT_SPIN_ARMED的参数

网友:
就是这3个数 介绍写的很清楚

网友:
3.4没法改怠速了

网友A:
0.1的那个就是解锁怠速

网友(2018-05-08):
引用 网友A:
0.1的那个就是解锁怠速

那请问如何关闭怠速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