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3D的BOOTLOADER在哪下载

楼主(2017-08-17):
CC3D的BOOTLOADER在哪下载,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就是那个bin格式的

网友:
要淘汰的飞控 赶快除了把 不值得折腾

网友:
问淘宝客服,有经验的一般都有

网友:
何必呢。不值得

网友A:
你可以将.hex格式的转换成.bin格式的即可,别忘记刷写时开启校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将.hex格式的转换成.bin格式的即可,别忘记刷写时开启校验

谢谢!

网友:
Stm32 flasher tools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sl7DT8p此软件可以将stm旗下任意一款32位芯片的刷写方式互相转化,DFU进行时软件http://pan.baidu.com/s/1kUM2ZTP为了回答你个问题我给你跑了个遍,再问就不奉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