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D锁定了

楼主(2017-08-17):
3D锁定什么意思啊

网友A:
那个提示的意思就是gps经纬度高度这三个维度都测量到了。

如果开了飞控本身的失控保护,或者地理围栏这两个功能中的任何一个,都要求必须有gps锁定位置信息才能解锁

ezk

网友B:
你都选了返航模式了 没有GSP安装 没法返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都选了返航模式了 没有GSP安装 没法返航的

自稳模式下解锁不了呀

ez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提示的意思就是gps经纬度高度这三个维度都测量到了。

如果开了飞控本身的失控保护,或者地理围栏这两 ...

3D  fix 是没有完整的GPS信号没法定位 这个要看 HUD右上角提升什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稳模式下解锁不了呀

你装了GPS没有
有的话去户外测试 有gps 信号 自稳模式就能解锁
没gps安装的话 要去parameter list 把prearm check 改成0 改0后后果自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D  fix 是没有完整的GPS信号没法定位 这个要看 HUD右上角提升什么

就是需要gps的意思啊,至于为什么自稳模式需要gps,开了地理围栏或者失控保护的话都需要。

默认地理围栏一般都开着。

网友:
与狼共舞,才显英雄本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