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飞控不能连接nsh

楼主(2017-08-17):
http://ardupilot.org/dev/docs/interfacing-with-pixhawk-using-the-nsh.html

按照这个,利用pixhawk的serial 4/5接口,选择串口5,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到pc,但是却不能打开nsh调试窗口
使用的ftdi电缆也是一种usb转串口的工具,我是用的是pl2303用来usb转串口,难道真的是芯片的原因吗
有没有人试过连接nsh调试窗口?

http://blog.csdn.net/Jon_wei/article/details/55657508这个链接中貌似是成功的,可以通过serial打开。。

网友A:
我的没问题,如图。

网友B:
可能唯一的原因是你的接口电平不对,2303这种芯片点评稍微高一点或低一点就给你停止震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没问题,如图。

可以把你的硬件管理器里面的com口截图发我看一下吗?你的飞控板有没有拔掉sd卡?另外你的usb转串口用的是什么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唯一的原因是你的接口电平不对,2303这种芯片点评稍微高一点或低一点就给你停止震荡

那我买一个ft232的试试看能不能连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把你的硬件管理器里面的com口截图发我看一下吗?你的飞控板有没有拔掉sd卡?另外你的usb转串口用的是 ...

直接插 pixhawk 的 usb 到电脑,不用再外接 usb 转串囗!
硬件管理器看到的是 com11 px4 fmu
现在不在家,未能再载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插 pixhawk 的 usb 到电脑,不用再外接 usb 转串囗!
硬件管理器看到的是 com11 px4 fmu
现在不在家 ...

我现在是想用那个串口写程序,飞控自带的usb的地址为“/dev/ttyACM0”,我的程序可以输出信息到pc显示,串口5的地址为“/dev/ttyS5”,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到pc却不能输出我的程序中应该输出的信息,所以很奇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