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求助

楼主(2017-08-18):
apm飞控下载固件读取十六进制数据就显示(通信错误,未连接)32u2和2560都换过了问题元件0还是这样各位模友知道是哪里问题吗?谢谢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仔细看教程

网友:
不懂帮顶 直接换飞控把 这样折腾没意义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A:
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?

换了2560旁边那个10脚的jbr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