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老飞手,飞穿越怎么控制高度

楼主(2017-08-18):
最近刚入门穿越机F3飞控,但是感觉飞的时候高度不能控制自如,想贴地飞行,却每次飞的都很高。
求教老飞手给点经验!谢了!

网友:
多飞几次即可

网友:
   多炸几次即可

网友:
基本都是炸出来的

网友A:
¥t10n0XG1i0e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¥t10n0XG1i0e¥

这是啥淘口令啊

网友:
好像我的帖子链接复制不出来,前面的应该就是,可以点我头像看我的帖子

网友:
油门控制高度

网友:
多练习自然就会了注意方法

网友:
熟能生巧!!!唯有多练习,自已总结经验了!!!

网友:
多飞 多练习模拟器

网友:
场地问题 不要飞那么空旷的地儿 多飞车库 树林 灌木丛就好了

网友:
拿小飞机多飞飞,要不就换带气压计的

网友:
与狼共舞,才显英雄本色

网友:
与狼共舞,才显英雄本色,店小二说得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