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盘不健康

楼主(2017-08-18):
小白一个,求大神怎么解啊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 你可以尝试用内置罗盘试试,再不行就刷个新的固件

网友:
压根就没校准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 你可以尝试用内置罗盘试试,再不行就刷个新的固件

这就是使用的内置,看来得刷固件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就是使用的内置,看来得刷固件了

嗯 对的

网友:
我也这样,有人说,是插头没有插好。插紧之后,还有会出现bad compass health ,但mission planner 的罗盘还是能转动的,方向也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就是使用的内置,看来得刷固件了

对了 你短路帽有没有拔出来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你短路帽有没有拔出来??

没有拔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你短路帽有没有拔出来??

我使用的是内置罗盘

网友:
那就好,刷固件没??

网友B:
记得新固件默认都是用外置的啊
你要手动设置强制用内置的 用内置的就比较难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记得新固件默认都是用外置的啊
你要手动设置强制用内置的 用内置的就比较难飞了 ...

用外置的罗盘必须要拔掉短路子吗

网友(2018-01-03):
引用 楼主:
用外置的罗盘必须要拔掉短路子吗

用外置罗盘就必须拔掉小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