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固件

楼主(2017-08-18):
怎么用betaflight刷固件啊(请教各位大神)

网友:
chrome 里面的飞鱼地面站

网友:
用飞鱼地面站

网友:
人家要步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知道你的飞控要刷的是BF的什么固件   然后找到飞控上面的BOOT   有的飞控的boot是按键的  有的是两 ...

讲的够详细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知道你的飞控要刷的是BF的什么固件   然后找到飞控上面的BOOT   有的飞控的boot是按键的  有的是两 ...

网友B:
请楼主移步泡泡教程各飞控刷固件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楼主移步泡泡教程各飞控刷固件方法

泡泡教程在哪

网友:
有专用软件!!

网友:
飞鱼地面站可以吗

网友:
用飞鱼地面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知道你的飞控要刷的是BF的什么固件   然后找到飞控上面的BOOT   有的飞控的boot是按键的  有的是两 ...

太厉害了

网友(2017-09-23):
一起学习,一起学习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