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控板发热

楼主(2017-08-18):
为什么一通电,飞控板就发热呢  求大神赐教

网友A:
检查线路有没有哪里短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线路有没有哪里短路

没有啊,检查几遍了

网友:
是不是5个脚的零件发热厉害呀,烫手!

网友:
不发热的话 那你的飞控就挂了

网友:
正常温度处理芯片应该是微温不烫手为上线,同时可以连接调参软件看能不能正常连接,调参,很简单就可以试出来的

网友:
同求,是不是带osd的都烫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