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飞控设置失控返航

楼主(2017-08-19):
如题,MP地面站已经设置好失控的数据,遥控器失控也设置好了。为什么关控地面站还处在自稳模式?见下图

网友A:
因为没有gpa信号

网友:
no fix 关控不是应该会自己land 吗

网友B:
我记得要设置失控后飞控如何处置!有选择的可以选择留待!降落!反航之类的

网友:
与狼共舞,才显英雄本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要设置失控后飞控如何处置!有选择的可以选择留待!降落!反航之类的

已经设置好失控的时候返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首先的确认遥控器的几段模式是否设置好,然后失控模式是否正确,可以用舵机测试。最后地面站失控返航的值 ...

确认过多段开关没问题,飞行模式设置也没问题,那应该是pwm的值没有设置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没有gpa信号

我看泡泡老师的视频,他在房间里面设置,都可以关控地面站显示返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泡泡老师的视频,他在房间里面设置,都可以关控地面站显示返航

你没设置失控 ,失控还要设置一下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