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50 索尼c4 4联5并

楼主(2017-08-19):
明天测试,因为没有精确设备,所以只有宏观的一个感觉,看续航,发热和降压有多严重。
配置
机架:550 (飞越650改的)
飞控:naza v2
电机:朗宇3508 380 13寸碳桨
单机重量:1.68kg
狮子10400电池飞23分钟3.7v报警降落

焊工真tm渣!(焊锡要用特殊焊条才能焊住,普通的焊住了一抠就掉,要是有钱可以买点焊机)
还没有充电,所以不怎么平衡
正面
侧面

穷啊,只能做成这样了!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

网友A:
18650可以放电到3.3

网友:
大约多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8650可以放电到3.3

放到3.3基本上没什么力量飞得动了

网友:
报上价格,容量,电池参数。就等你的测试了,我也打算搞

网友:
18650电池密度算是比较高的了,不是大电流暴力放电的话,续航应该是有优势的。

网友:
100块自己做一个点焊机

楼主:
不开贴了,

tm飞不起来

网友:
做固定翼可以,四轴,悬

网友:
好像固定翼没有问题,四旋翼的话放电电流太大,应该是不太合适的,我记得有个帖子用18640的电池飞大胖子还是双子星来着,貌似续航时间达到了4个小时。

网友:
索尼VTC4最低可以放电到2

网友:
雁过长空,影沉寒水,雁无遗踪之意,水无沉影之心。

网友(2017-10-03):
引用 楼主:
不开贴了,

怎么没飞起来?

网友:
用c6吧   暴力不存在虚

网友(2017-11-16):
18650铁壳是否重量大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期待效果

不用期待了 他说了飞不起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期待了 他说了飞不起来了

很多人飞固定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