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q飞控怎么样?

楼主(2017-08-19):
稳吗?

网友:
入门傻瓜级别飞控从250到550我都用过……没毛病

网友:
不知道  cc3d比qq飞控好  但是不见得有多稳  建议直接好点的  apm  pix   naza都可以

网友:
易炸,换apm

网友:
入门就naza先把

网友:
qq飞控非长久之计,飞不到多久你就会换,因为功能太少。个人建议,apm,cc3d

网友:
现在没人用这个了吧  几十块的不如上cc3d了

网友:
练手建议QQ吧,等你炸的都不心疼的时候,换了其它飞控,你就会觉得,我擦,我的飞机原来也可以这么稳

网友:
好老的飞控了吧,换个傻瓜式的好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