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迪遥控器

楼主(2017-08-19):
谁能告诉我  乐迪AT9S的遥控能用R12DS的接收机吗

网友:
可以用全系列的乐迪接收机

网友A:
可以,正在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正在用

需要升级才能用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需要升级才能用吗?

你想用这个接收还是想用12个通道,有12通的固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想用这个接收还是想用12个通道,有12通的固件

我有个at9s控和R9D接收,是不是换接收再升级控就行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个at9s控和R9D接收,是不是换接收再升级控就行了?

买个接收机,然后自己刷入乐迪官方发布的12通固件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个at9s控和R9D接收,是不是换接收再升级控就行了?

如果不需要这么多通道,直接买接收对频就能用

网友:
必须的可以啊,我的AT9都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