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传天线求教

楼主(2017-08-19):
我用大冲浪载机,foxeer600mv图传加肥鲨蘑菇,接收用的小飞手加原装蘑菇,距离也就1000米,想距离远一点,只改天线,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应该再加个平板天线,两三公里应该没问题

网友A:
枫叶大平板或者自己做个双双菱效果都不错,发射机用原装棒子配平板天线拉锯最佳。蘑菇天线不合适远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枫叶大平板或者自己做个双双菱效果都不错,发射机用原装棒子配平板天线拉锯最佳。蘑菇天线不合适远航 ...

谢谢,发射三叶草和棒子天线哪个效果好点呢?

网友B:
蘑菇对蘑菇1km算可以了,发射换5dB棒子,接收14dB平板,5km妥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蘑菇对蘑菇1km算可以了,发射换5dB棒子,接收14dB平板,5km妥妥的

好的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蘑菇对蘑菇1km算可以了,发射换5dB棒子,接收14dB平板,5km妥妥的

发射端棒子需要什么角度放好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发射端棒子需要什么角度放好?

垂直放,一般情况下天线顶部朝天空方向,和地面垂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垂直放,一般情况下天线顶部朝天空方向,和地面垂直

棒子的方向向上好还是向下好?如果我发射端用的的三叶草呢?

网友:
向上就可以了,天线的旁瓣可以改善近地方的使用效果,3叶草的距离会偏近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