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通电后,接收机不亮

楼主(2017-08-19):
飞机通电后,接收机不亮,电机也没响应,但是插上usb后,电机有响应了,接收机还是不亮,是怎么样?

网友A:
   esc 不带ubec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sc 不带ubec把

电调带的,但是我没用,我直接分电板供飞控电,我测了一下,分电板出来的电是5v,但是接上飞控之后,测了一下就只有2v多了…

网友B:
发图上来看看啊  有没有接错了  一般接收机都会亮灯

网友C:
电压低,也不会亮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压低,也不会亮灯

就是我先接usb,飞控有反应,而且然后在插电,电机也有响应,就是接收机没反应,我换了一个飞控就好了,是不是飞控电路板的供电坏了

网友D:
那就是电调供电没进飞控,检查一下,如果是apm,那个短路针插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就是电调供电没进飞控,检查一下,如果是apm,那个短路针插了吗

应该是线路问题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图上来看看啊  有没有接错了  一般接收机都会亮灯

网友B:
独立供电给接收机看看,判断接收机是否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独立供电给接收机看看,判断接收机是否坏了

没坏,我换了一个飞控就好了,估计那个飞控版里的线路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坏,我换了一个飞控就好了,估计那个飞控版里的线路问题。

那怎么说   输出到接收机供电那端的电压有多少

网友:
楼主加油,我们都看好你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怎么说   输出到接收机供电那端的电压有多少

好了,我今天换了线又试了一下,就可以了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了,我今天换了线又试了一下,就可以了。谢谢

网友:
是 不是飞控线有接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