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无刷减速组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蛋生

楼主(2017-08-19):
前一段时间一直迷室内微型4轴穿越机,买了不少配件
现在热情渐渐凉下来了,一堆穿越机配件闲置着可惜,这不琢磨着如何用到固定翼上来

首先下刀的是4个kingkong的小无刷1103,当时50块一个买进,一直没上机
固定翼最常用的零件就是空心杯减速组。很自然的,想到了做一个无刷减速组如何?
马上动手,画图,开cnc,雕刻了支架
然后把马达装上一试~
嗨~~~效果还不是一般的好。
整个减速组自重和一个空心杯8减相仿,但是力气是直接翻一个跟斗,无刷果然不是盖的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7.4V时推力120g

8.4v时推力接近150g

楼主:
而且电流也不大,效率比较高。

网友A:
感觉轴上和空心杯的减速组一样  要加铜套吧 不然高速摩擦撑不了多久吧

网友:
塑料轴与塑料齿,怕不耐用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不用担心,参考伟力减速组

网友:
加轴承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轴上和空心杯的减速组一样  要加铜套吧 不然高速摩擦撑不了多久吧

空心杯减速组有2种。
普通的是加铜套,轴是转的
另外一种轴是不转的,不加铜套,比如伟力减速组,也很耐用。

网友B:
减速组有成品?还是楼主打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减速组有成品?还是楼主打印的

成品。69一套
淘宝搜1103减速组

网友:
我也想做个小飞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空心杯减速组有2种。
普通的是加铜套,轴是转的
另外一种轴是不转的,不加铜套,比如伟力减速组,也很耐 ...

哦哦  学习了。。。

网友:
cnc,收藏了,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

网友:
与狼共舞,才显英雄本色

网友C:
话说这个减速组能只买组件不要电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话说这个减速组能只买组件不要电机吗?

这个电机是改装过的,出轴和方向和正常的相反。如果你会自己改造电机,可以只卖组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机是改装过的,出轴和方向和正常的相反。如果你会自己改造电机,可以只卖组件 ...

电机底部出轴?难怪我怎么看是前面上的固定螺丝。

网友(2017-11-04):
路过,看热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