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推荐]HS1177 穿越机摄像头更换GoPro 2广角镜头,更换后广角扩...

楼主(2017-08-19):
原配镜头广角只有130度,更换GoPro 2广角镜头后扩至150~170度(2.1mm/2.5mm),鱼眼矫正很不错,颜色也很饱满。

马云家售价¥20~90都有。

还可以更换RunCam 2.5mm镜头(140°)

网友A:
gopro的镜头要多少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gopro的镜头要多少钱

买个GOPRO摄像机从上面拆一个就行

网友C:
请问那买的   鼎折覆餗地方是的范德萨范德萨发送到发送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买个GOPRO摄像机从上面拆一个就行

土豪,那gopro怎么办呢?把换下来差的装在狗pro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个GOPRO摄像机从上面拆一个就行

哦哦 可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那买的 鼎折覆餗地方是的范德萨范德萨发送到发送到

已经说了是马云家

网友:
一本正经的忽悠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土豪,那gopro怎么办呢?把换下来差的装在狗pro上?

卖给收废品5块